花屏

楼主(2008-11-04):
开机一会儿就这样花了,帮我看看是什么毛病

网友:
lxd91811的问题,更换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到新知识了不错~!

网友:
多谢谢老康维修的指导,就是这个芯片坏了,我订了一个,换上去OK

网友:
lxd91811是不是屏上的主芯片啊。我是菜鸟。

网友:
是的,就是那个坏了,订了一个料换上去就好了。多谢老康维修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