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飞利普...超级模糊.

楼主(2008-11-04):
19 飞利普...超级模糊...!!!就连菜单都模糊...!各位老大..!!  指招...!

网友:
用一段时间还是一样的话,换包吧

网友:
换管座吧,准好                   。

网友:
以上2个答案或能解决,但我觉得飞利浦个别显像管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换一个管座  调一下聚焦  还是看不到清晰的画面的话  换包  再不好 就把它做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飞利浦 也是非常模糊 换了包和管座都不行 最后 我把整块视放换了就OK了(刚好有一个管子坏了的飞利浦) 可能是某个元件的问题 但是我没去仔细查 建议你没思路的时候看看视放

网友:
哦  模糊还有IC坏的   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 各位大侠...!换个包就OK 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