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17纯平,菜单不可调

楼主(2008-11-04):
实达17纯平显示器,OSD菜单可以显示出来,可以进行选择,,但不能进行设置,而且顶上部分会发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高手请帮忙解决!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OSD菜单可以显示出来。但不能进行设置。显示器CPU坏了

网友:
是只有菜单有点抖还是图像有点抖.

网友:
不是菜单抖也不是图像抖,只是在最上面大约5厘米宽,有一条条线在抖

网友:
就是吗 你把问题说清楚 有菜单 有没有图像 是哪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