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显示器存储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11-04):
联想LXB-HF769A显示器,故障现象:每次开机后图像左、右、上、下均偏小,调整后可以正常使用,但关机后再开图像又缩小了,又需要调整才能正常使用,每次关机后均是如此。也曾怀疑是24C08的问题,但从回贴中看到有人说更换24C08还要写数据,真有那么麻烦吗?因无图纸资料,请大家指点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另外,从本论坛和其它论坛中发现太多太多的人都在求该机的电路图,但都没有结果,希望那位有该机图纸的师傅能提供一下(最好的PDF格式的)再一次感谢!

      谢谢各位,已经修复,是虚焊了。

网友:
你在菜单中设置好后然后按正常程序退出.也就是按EXIT键退出.

网友:
谢谢你,我试了按EXIT键退出后也存不了。更换了一块24C08后发现行幅严重不足,调到100两边都还差2厘米才满幅,看来真的是要往24C08里写数据才行,也就是说,在市场买的24C08更换后还不如以前。现在请问如何将数据写入24C08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