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T40上L9和L11对地电阻是多少

楼主(2008-11-04):
帮个忙,测下T40上L9和L11对地电阻是多少(黑表笔接地)谢谢.

网友:
不短路就行,研究 这个没意思的

网友:
阻值一般是300-800,不过你可以不管,你要知道电感是不是好的可以用万用表测短接电感的2个脚,通的就是好的,如果直接和地直接通了,那一般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