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M-RZ键盘鼠的怪状

楼主(2008-11-04):
主板型号:GA8I845GVM-RZ
故障: PS/2口不能用
检查: PS/2对地阻值正常(638) 供电在触发前是5V,触发后2.9V 如果上键盘主板自检不能正常跑完!不上就可以过!!
        查了好久没头绪!!
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搞过同样的故障,有什么维修方向的?

网友:
PS/2口的电容 电感 排容 都换了吗!全换基本可以修好了!再不是检查PS2插头

网友:
电容 电阻 IO 都换了,还是不行,为什么触发后电压会这么低!没触发前又有5V电压????
我就是不明白这点,请问有什么问题会造成这样

网友:
一般都是排阻问题,一定有小贴片击穿,把电压拉低。

网友:
先拆  排容     在    飞一个  5V   在看看  键盘能否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我怎么没考虑到呢,谢谢啊

网友:
I\O和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对地排容拆掉! 害怕电容变质引起短路!一般都是排容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飞一个5V过去就可以用了!!!最后还是觉得IO引起的,不过飞了能用就算了,不换IO了

网友:
还是要测量哪一个元件拉低了电压,飞过去就好了,可能是供电线路上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2009-03-21):
是 内存槽旁 有个3055的管坏 保险旁的   你原来应该USB的电压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