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主板开机CPU无供电,南桥巨烫的问题

楼主(2008-11-04):
我正使用的一块七彩虹845主板,上午正常使用关机后,下午就打不开了,插上诊断卡,显示FF,无复位,就将该主板拆下来,装上假负载,测量发现CPU无供电,南桥巨烫, AGP供电的MOS管是好的,请求高手给予维修思路,在此表示感谢!在线等。

网友:
你的主板一定是RT9421B/A之类了,换一个看看。再看看虑波电容,是否击穿,漏电。

网友:
桥烧了
换个就能好的

网友:
测量一下待机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南桥被烧掉了吧

网友:
这块主板是七彩虹 C.MPE800/-L 集成网卡芯片,我把网卡芯片也拆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待机电压正常,主板表面没有烧的痕迹,请求高手给予解决的办法,在此表示感谢,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最好能添上一笔,呵呵。如果是南桥坏了,我也不修了, 不值得了。只好跟心爱的说主板说辛苦了,拜拜了。

网友:
看插上电源不开贡南桥是否热,还热是桥完了.

网友:
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时候,如果南桥发烫,南桥坏,插上电源开机,如果南桥发烫,可能是南桥旁边的场效应管坏。

网友:
这块主板,旁边只有二个1117管,没有场效应管,管开机的。

网友:
先把南桥发烫的问题解决了吧
测一下AGP 1.5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AGP供电正常,如何来搞,版主。

网友:
南桥真可能坏掉了,换个南桥得了。

网友:
由于本人的大意,AGP供电MOS是开路的,更换一个好的,问题都解决了,非常感谢版主及各位高手的热心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