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联想100A,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8-11-04):
拔掉显卡,跑卡正常,插上显卡第一次可以开机,接着就档20 ,不知道是显卡有问题,还是什么 ,请高人指点下,谢谢
显卡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就换一片显卡试试,只能是这样吧......

网友:
谢谢,我想问下,能不用显卡 吗,改线可以吧,变成集显好了,呵呵

网友:
换一个北桥 可以改成集成的

网友:
换一片显卡试试

网友:
估计应该是主板故障了,我这里有个机器也是,不加显卡跑码正常,一加显卡就不行,显卡换过了,

网友:
我好像修好了,呵呵,楼上的兄弟要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