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s5

楼主(2008-11-04):
philips s5 上电源异响,但是可以正常开机,请问是什么问题
电源
问题

网友:
确定一下响声来自什么地方,是来自电源部分还是来自高压部分.

网友:
是电源部分是那里问题? 高压又是那里问题,而且图像抖动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