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08-11-04):
一块810的板子 不开机上诊断卡为00  复位灯常亮.
测复位脚没有高电平.
查电路发现经过一块7407的IC 的14脚再过一个103的电阻再到电源8脚.
就没有了啊
那位可以说一下 那个7407的IC 14的意义啊.
应该如何修啊
没招了
我是自己买了一本主板书看的
本人是搞软件方面的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你先要查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你先要查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7407吧没错的了!!

网友:
开机建有5.0的电压

网友:
那你就把7407换了呀,你可以到这个网站去查看一下引脚定义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7407是同相门,第14脚接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