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的CMOS掉电故障

楼主(2008-11-04):
今天我自己的一块主板(k7sem)CMOS掉电,故障现像为断电后再加电开机提示CMOS电量低,报CMOS错误.按以前修此类故障的经验(才修了几块这样的故障,也可能算不上啥经验),我直接更换了14.318晶振和谐振电容,开机故障依旧存在。看来只能跑线路一点点的查CMOS电路了,跑线路得知,电池供电经一个三极管到CMOS跳线的第1根针,此时电压为1。07V,插上电源此处电压为2。7V,看来电池供电在此三极管上的电压偏低了(确定电池电压在3V左右),更换此三级管开机,故障排除。由此简单的案例得知,有时候所谓的经验也会给一些相对明显的故障走上点弯路,如果时间允许,还是从跑线路开始查更有针对性。当然,我还是希望自己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财富。
好了,一个对于各位老师们来说,是不能再简单故障,被我说了这么一些,老师们别笑话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样自学且没有太多基础的朋友,还是要从最基本的维修思路来修主板,路一步一步走,相信我们会有进步的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一步步来的

网友:
谢谢建设者的分享,如果电路分析能力不强的话,我认为就要靠经验。

网友:
维修有经验会少走弯路,但只有是跑线路找到问题所在修好才能知道其原理

网友:
我有一块板老是开机就卡死在检测BIOS的画面。进去COMS也马上就死了,高手帮忙看看是那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个双二极管,相当于简单的Dual电路。

网友:
两个二极管集成到一块了,用三脚封装了

网友:
顶顶顶。。。。。。。。。。。。。。。。。。。。。。。。。。。。。。。。。。。。。

yzz163 -30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