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不开机

楼主(2008-11-04):
今天接到一台HP NC6000一台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先在网上查了一下通病.说是CPU核心供电虚焊... .加焊无果.测开机键有3.3V正常,按下开机键,直流电源有跳变,但还是不开机更换南桥我买的是二手的桥,还是不行.个人认为待机好像高了点,达到手0.63mA.由于以前没有修过所以个人认为是高了点.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下一步纵方法:再买新的桥和I/O,我新买的的南桥在邮购中,顺便还定了一块I/O,我发现在待机的时候,南桥的一点温热,但是一点也不烫手,不知道为什么不开机南桥会是温的.由于他原来的桥也是这样子的,我才换了的.但是现在还是不开机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明天去了计划把网卡拿下来一试..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么多人看,都没有一个人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只能是自己顶一下了。。。大家帮我出出思路。。。

网友:
电源板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待机达到0.63mA绝对是不对的,我看应是开了机的电流不能软启动吧.

网友:
LZ厉害哦!尽是修些换桥的问题,不晓得你们换桥收费是多少呢、、??

网友:
今天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出什么来,郁闷死了,不知道谁有没有图纸,可以给小弟一份,谢谢了.今天把北桥和网卡都拿下来,电流还是一样.......如果找不到图纸的话,我看只能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