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短路维修

楼主(2008-11-04):
最近老是碰到本本的总隔离电源对地短路。。有时拆了保护电路的管子和电容都没有见效

不知大家碰到总电源对地短路主要是哪些引起的啊。

知道的帮忙说说吓啊。

网友:
高手啊。请留下您们的宝贵的意见。。。。。啊。。。

网友:
19V供电的MOS管啊,.还有旁边的电容啊,.都会有影响...

网友:
查最大无极性电容。

网友:
高端管对地或保隔对地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很好搞的呀

网友(2009-01-23):
有很多笔记本的适配器是在使用中的问题,如电源适配器的摆放位置被覆盖重压,输出线拉拽扭曲缠绕等,都会出现适配器过热,极间短路短路等现象,造成对笔记本主板的损害。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比较好修的吧,到1632就是下一级电路了,所以,故障点在1632之前,比后级电路有问题,好查很多,容易损坏的,就是MOS管 电容  1632,我没修过,只是学过一点基础,图纸上是这样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