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了 三星788DF 模糊 就是调不好

楼主(2008-11-04):
这台机子 我调了好久就是调不好 屏幕中间的聚焦调好了四个角的聚焦不好 四个角的聚焦调好了中间的聚焦又不好了 总是调不到两者都好的时候 是不是机器电路有问题??还是我的调整方法缺乏什么技术啊~~~~~~~忘高手指教
三星

网友:
打开修过什么?换过高压包吗?两根聚焦线换过位置吗?

网友:
两根聚焦线对换再调试试,不行的话换包

网友:
这台机器本来是好的 就是让我朋友勿调了一下 后来就调不好了 别的地方没动啊

网友:
是不是把2条聚焦线接反了 换过来看看

网友:
慢慢 调 不要急 看看 聚焦线动过没

网友:
如果调不好,那要查一下动态聚集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高压包问题~~!看看有没有漏电~!

网友:
磁环,我以前有个飞利浦就是,死活调不好,原来是磁环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