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显示52如何解决

楼主(2008-11-04):
主板检测卡显示52如何解决

网友:
52?显示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机器启动正常,有时启动时主板检测卡从C1-26-52后停止,机器无法启动,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是整合显卡的板重点查内存..北桥.BIOS..独立的查北桥..BIOS.AGP

网友:
主板是七彩虹c.nf4x 独立显卡

网友: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桥!

网友(2008-12-11):
请问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52:         Test all memory (clear all extended memory to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