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0 128M显卡不亮

楼主(2008-11-04):
上卡测试,黑屏,显视器没有接到信号,接着测GPU主供电0V,再测电源IC APW7058  供电2.5V左右,其脚应为12V,电压偏低,其脚12V电压由显卡插槽12V电压提供,显卡插槽12V电压与电源IC APW7058  1脚12V经过一个电阻相连,其电阻的数标值已看不清,用万用表测为40欧左右,测电阻与显卡插槽12V电压的一端为11.95V,此电阻的另一端与电源IC APW7058  1脚相连的电压为2.5左右,就是经过这个电阻后电压偏低,另外这电阻还有另一个电阻旁路.另一个电阻旁路两端都是12V左右,请问是不是显卡插槽12V电压与电源IC APW7058  之间的电阻把电压拉底的?

网友:
APW7058  1脚12V经过一个电阻相连,其电阻的数标值已看不清,用万用表测为40欧左右,

可用几欧或0欧的电阻代用。
参照PDF文件来修。

网友:
不错,,很好学习了,没钱不能下

新诚达 -10 到新手阅读去看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先进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