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图解 TT1024型 24口百兆交换机开关电源板的维修(附TOP233Y、MC34063A图纸)

楼主(2008-11-04):
  TT1024型 24口百兆交换机通电后指示灯闪一下就全熄,用户说用了快5年一直没出过问题,感觉质量还不错,所以想修好继续用。
  这是它了的正面图:

  放大前面板看一下:

  背面图:

  下面开始动手拆开检查。
  取掉后盖:

  左边是主控板,右边是电源板。

  开了后盖,再通电测电压,都在0-2V跳动。同时听见有高频啸叫(原来没开盖子听不到),怀疑电源板有问题。决定先拆下电源板。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侧面

电源板反面

F1保险、C2电容、MOV压敏、R3电阻、L1线圈

大电解电容C5、C7和 L2电感

R1 NTC电阻

R16、R17启动电阻、TOP233Y和主变器

  看了下,用了常见的TOP233Y做主电源,MC34063A和一功率MOS管做二次电源。手上还没这种东西的电路图,为了方便以后维修决定画一个。用了2个多小时手工跑了下电路,最后画成以下的电路图(如有不对之处请高手指出):
  有了图一切就好办了。先测几个输出端,结果发现D9短路,换后还是保护。又检查其后的两个大电解电容C5、C7,发现几乎没有容量,这时才想起这台交换机是长年24小时工作的,大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又将C8、C13取下一样的毛病,换了。
  再次通电,还是叫。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将A点断开,看看TOP233主电源是否正常。结果A点有+12V,主电压+3.3V也有了。说明A点后有短路。
  按电路图,检查了MC34063A和NPN三极管2N3904、MOS管IRF9450都没明显短路,考虑到功率部件最易出问题,换了MOS管IRF9450,通电后整个电路输出正常。
  接上交换机主板,测+3.3V,+2.5v,+12V电压正常,连续开机一上午,复测各电压正常,手摸各散热片温度正常。下午通知用户来取。

附:

网友:
?后续呢
不会还在拆吧

网友:
后面还有手绘的电路图

网友:
不错 赶上直播了
我还没拆过这类家伙

网友:
全部写完了,相机很差图不是很清楚。常看到有人问如何认识元件的问题,上面列了一些常用元件,可对照我画的图看看。

网友:
楼主厉害,不顶不行!楼主的图是按照top233y的典型电路图来画的,很严谨、规范!
其实我一直希望楼主能够对着实物画出台达电源(dna芯片)的电路图,因为我手头有三个台达电源都无从下手,论坛上也经常有人询问这种电源问题。即使有推动级的局部电路图也满足了。若能如此,乃苍生之福啊!

网友:
楼主这个手工绘制的电路图不错,看明白后就可以下手维修了。

网友:
我这有好象有2个是以前不会修,扔在角落里,我找出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先!!

网友:
我刚刚拆开看了,电源没问题,好象是接口问题,还在检查中

网友:
曾经维修过,几个交换机,24口的多是3.3v电源板的问题,如只有单3.3v电源输出的,可以用atx的3.3v来试试,
其他的小交换机,集线器,坏7805和34063比较多。

网友:
樓主的MOS管IRF9450是眞的壞了嗎?

网友:
好像有些图片部分没有显示出来吧

好像有些图片部分没有显示出来吧

网友(2009-02-05):
好像有些图片部分没有显示出来吧
引用 网友A:

和电源相关的实物都在上面了。

网友(2009-03-28):
我修了两台tp-link的交换机,用的都是3842的电路,top233的还没见过。谢谢楼主的图子

网友(2009-10-01):
老师应该出书,讲些实例的维修.像你这样的技术不留点什么东西下来,实在是可惜了.
二个小时能出图实例讲解比那些讲理论的老家伙要强多了.
给大家指明了一个学习的目标,呵呵,我学到一定机会没有人指点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