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杂板无时钟

楼主(2008-11-04):
现在查整板无时钟,CPU主供电1。22V,外核2。73V,内核1。26V,PG1。98,时钟没电压,查时钟IC:RTM560-50有3。3V,2。5V供电,晶振有1。36V供电,无波型,没有RTM560-50资料,请教高手,和I/O有没有关系?

网友:
补充-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过

网友:
换了后有波形吗,找一下时钟IC的引脚定义,不是有供电就行的,查时钟线路,确定IC 的好坏,如时钟线路没问题再查别的,如IO

网友:
换过后一样没有波型,不知道IC 的引脚定义。谁能提供一下

网友:
晶振不起振就换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查一下周有无供电电感坏的.

网友:
查了时钟的3。3和2。5V 正常啊,换过晶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