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NDA P4EPRO支持CPU的问题。

楼主(2008-11-04):
前几日,接到一块发现ONDA P4EPRO主板维修,点不亮。CPU附近的电容鼓包。当时由于没有等值的电容代换,于是用16V2200和10V2200两种电容代换。换完后发现该主板能上C1.8,C1.7,能正常点亮使用;但是用C2.26和P4 2.4  CPU,诊断卡显示FFFF,CPU无电压。BIOS刷过后,问题依旧。
     问题1:该主板是否支持C2.26,P 2.4及以上SOCKET 478的CPU;
    问题2:CPU附近电容如此代换是否会影响到该主板对CPU的支持。
望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有哪位大虾可以指导指导吗?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解答。。

楼主:
高手帮忙解答解答

网友:
主板是否支持C2.26,P 2.4及以上SOCKET 478的CPU,可以到网上查下详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