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纹干扰

楼主(2008-11-04):
CRT显示器开机吱吱响,图象有横线干扰.
300V.50V.80V.二次的电容已代换.
电源3842   场是TDA8172
请指点原因?  谢谢!!

网友:
换下 3842 振荡回路里的几个1-20uf/50V的电解电容.

网友:
谢谢管理员解答!显示器已修好,是电源主电压(50V)升高5V造成的.
是电源取样130K电阻变成190K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