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Y LCD CPD-L133 入系统不正常

楼主(2008-11-05):
在系统里分辨率640*480 60HZ时能正常显示,一调为800*600 60HZ就不能正常显示了,但是OSD还能按得出来.只看到屏幕上部分有彩色线条.重新启动后自检画面又能正常显示,一进入系统又是彩色线条了.拔电一二后又能以640*480 60HZ 进入系统了.请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这是它的电路图

CPD-L133电路图

网友:
最好先判断主机显卡是否正常,然后检查显示器本身问题,除了怀疑lvds本身问题外,还要考虑屏背板也可能有问题,都应该换一下看看。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在系统启动的过程中(640*480)时一切正常,一进入系统整个屏就是粉红色,开始找显示器的问题,可是没有找到,最后找了一台主机试才知道是电脑的主机有问题不是显示器的问题。你也放开一点思路看看........

网友:
主机和显示都没问题,换过主机调低分辨率也是一样呀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修好时,客人在旁边试机按菜单按键搞成这样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呀?

网友:
照你这么说问题定在了显示器~~~
还有: 修好时,客人在旁边试机按菜单按键搞成这样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呀?
前面是什么问题。。。问题前因后果点火清楚咯   才能确定问题所在哦

网友(2008-12-07):
还在用来测试内存用,还未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