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南桥烧了吗?

楼主(2008-11-05):
新新手,才学修主板,请教各位老大

朋友一联想651+962主板,应该是被雷击,机箱电源保险管,整流桥有电弧烧灼痕迹,但换新保险管后电源正常

主板故障是不上电

看了两天论坛,查POWER 针有电压,但COMS 三个跳线脚都对地短路,查出旁边一三极管有击穿,拆除后1脚正常,但中间跳线针脚仍对地短路,走线路发现直接到962芯片里去了(线路上的小电容都拆除了,不会是它们的问题),另外,强制供电后主板上的 LD1117发热厉害,测输出电压2.6V左右(正常应该3.3吧,IC下标Y314)

请问这板能判断是南桥烧了吗?

网友:
看下1117输出端的对地阻止,是不是对地了,还有你可以先把网卡摘下,摘了网卡还对地就挂南桥了

网友:
回楼上:
我走线路没看见COMS中间跳线有到网卡的啊?

现在网卡吹下,LD1117没对地短路,COMS中间跳线针脚还是对地短路(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得为8左右,直接短路是1左右),有点差距,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
能确认是南桥的问题吗?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是南桥就没修的价值了,拆元件好了

网友:
先摸 1117 或1084 是否发烫! 然后在摸网卡芯片是否发烫!  QQ357687125

网友:
如果不通电 117 发烫 多数是南桥坏了

网友:
新测主电源3.3V针对地电阻才15欧,是否有电源管击穿(靠,问题好多哦,呵呵)

网友:
把网卡先吹下来再试,1117中间角对地的话,90%是南桥坏了

网友:
网卡已经吹下,1117 三个脚对地都没短路,对地都有电阻,就是强制上电发热厉害,别的芯片都没这现象

另外:资料上不是说1117的1脚是接地的吗?怎么对地也有电阻捏?

网友:
吹掉网卡后,再换过1117后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换个新电源试机,不开机的情况下摸南桥烫90%桥坏。

网友:
回楼上
电源换过,南桥不发热,就强制上电1117发烫

网友:
量待命3.3V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在50欧以下,CMOS排针短路,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把网卡芯片摘掉,如1117还是2点几伏,或还热,一定是南桥坏

网友:
对地15欧,COMS短路。。。。。。被你说中咯,55555

网友:
网卡拆掉,待机摸南桥或1117或1084发烫,经为南桥内部短路所致,还有一种判断方法:测量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或测量南桥的几组供电也对地短路的话,经为南桥坏.......

网友:
判断元件的好坏

怎样判断I/O:8705是坏的,有几种方法?

网友:
还等啥呢 判断桥烧的几点现在还没记下来?

网友:
L1117,输入5V,输有3.3V 、2.5V 、1.7V。。。焊下网卡,再量。

网友A:
那我来总结一下啊..   ATX3.3V短路(在50欧以下)   COMS跳线对地短路   还有南桥旁的电阻 电容对地短路....  就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来总结一下啊..   ATX3.3V短路(在50欧以下)   COMS跳线对地短路   还有南桥旁的电阻 电容对地短路....  就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恭喜,你全答对了,现在练习拆卸元件了,5555555

网友:
1117对地通南桥内部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不一定就挂了,轻微的短路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C:
以我的感觉,南桥有80%的可能是挂了,找个南桥换上看看如何,可能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感觉,南桥有80%的可能是挂了,找个南桥换上看看如何,可能一下就好了

这么破的主板,换南桥不是亏大了,也没的换

网友:
是南桥坏了

网友D:
雷击的板子80%都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击的板子80%都是南桥坏!

真的?

问题是电源里面有电极间短路放电痕迹,幸好只是把保险管烧了。电源都坏了还烧主板啊?

我自己的机器被雷击过一次,正上网,突然一声雷,同时电源处“咔嚓”一声,冒了团蓝光,机器当时就洗白

结果拆了电源什么都没烧(包括保险管),再装回去。。。。。现在正和你聊天呢,哈哈

网友:
楼上的幸运啊,我的一个小雷主板就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