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45GL-L主板复位灯常亮 ,pci复位测试点电压为0.27

楼主(2008-11-05):
CPU主供电1.75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我跑了一下pG线路,只有背面一根线到了w83627HF-AW,但该点没有与IO焊盘相连的电阻原件(只有两个焊点,这条从灰线来的细线中间没有过孔),灰线到南桥的线路怎么进行?

网友:
应先测主供电对不(CPU.内存.桥)等,对先满足供电再谈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了
时钟正常不?

如果都正常,还不复位,问题出在复位电路
IO ,SB,复位相关门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cpu主供电1.75    内存供电2.61  北桥供电1.5 都正常,pci时钟1.67V,pci复位测试点对地阻值为292,拆IO复位测试点电压无变化,,bios已经吹下,主板门电路为lvc06a,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该脚与pci复位直接相连。复位针有3.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各位菜鸟注意,犯了低级错误,请看下文
1、此主板由来。此板为七彩虹CP4GL-L,故障现象为桥供电管坏,南桥烫手,换mos管后供电为1.5,南桥不烫了,但诊断卡跑c5,内存各种条件都满足,没办法,不会修,就当废板了,拆件用,呵呵,把CPU供电电容,1117,电源IC,晶振,IO,bios,网卡都拆下来用了。忽然间想修这块板,凭记忆把所有的件都安上了。

2、曲折的维修。所有的原件都安完后,触发无反应,用手触摸晶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开机时复位灯常亮,就出现了上几楼上检查过程,经过了多次的无用功,最后才意识到应该是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就换了一个晶振,pci复位电压一下就上来了,CPU也有复位了。得到的教训就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就应先把问题处理好,再搞下一个问题,必须得有先有后啊。
3、回来的原点,主板仍旧跑c5,现怀疑南桥附近的1117输出不正常,该1117中间脚现在输出1.5V,供电3.3V,控制为0。25,是不是0.25V不正常呢,我正在查,请各位专家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