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假负载测量电压问题!

楼主(2008-11-05):
我是一个新手.刚买了一套假负载,CPU用假负载测量电压我知道怎么用了.但内存.AGP显卡的假负载需不需要上了CPU才能测量其电压?还有就是AGP显卡假负载是怎么的测量结果才是正常的.我拿了一块正常的主板和不能开机的主板测试.用AGP假负载测量时都是只有VDDQ电压(电压正常)!其他测试点的电压为零!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内存.AGP显卡的假负载需不需要上了CPU才能测量其电压?
答:不需要,但不少板要上CPU假负载。

第二个问题,你重新插一下AGP假负载,调整一下深度.

网友A:
数值负载上都有标识,数据线地址线上策的数值应该误差不大,先上CPU的负载解决CPU的工作条件,再上内存,AGP等负载,正常是误差不大,各测试点正常再上CPU内存显卡和诊断卡,开机跑码,根据跑码情况逐一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值负载上都有标识,数据线地址线上策的数值应该误差不大,先上CPU的负载解决CPU的工作条件,再上内存,AGP等负载,正常是误差不大,各测试点正常再上CPU内存显卡和诊断卡,开机跑码,根据跑码情况逐一维修

谢谢LZ.但我问的是怎么正解使用这些假负载.和怎么的测量结果才算正常!

网友:
所用仪表不同,主板不同是不同的,没有标准答案.要体会就自己在好板上去实际测量.

维修中一般情况都没有标准答案.别人即使提供数据也只是参考,自己要多动手去体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