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各测量测试点电阻

楼主(2008-11-05):
引用~~~~{主要量是否3V,5V对地短路或阻值变小,从而确认是否属于BGA问题或报废,避免走弯路。再进一步检查三极管、各类IC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确。}
~~~~~~~
请问这些电阻应该怎么操作测试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说万能表 红.黑两针的测试位置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想打5V 3.3V 12V的对地阻值?如果是这么个意思,操作就是红标笔接地,黑标笔点你想测试的点

网友:
是的.谢谢LZ.
还有"三极管、各类IC引脚的对地阻值"是怎么测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