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爱国者显示器,大家帮我看一下现象,是不是显像管坏了?

楼主(2008-11-05):
一台爱国者显示器不亮,17纯平的,经查,2252AU和1917坏了,换上后显示器的指示灯正常亮,灯丝也是正常亮的,就是显像管没有任何反应,OSD菜单也没有反应,漆黑,一点光亮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显像管坏了。

我在论坛里查了,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哪位老师能否告知怎么检查显像管是否损坏?因为我这里17坏的一大堆,而大部分都是板子问题,管子效果都还挺好的,我想如果是管子坏了的话我可不可以换个显像管,先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我也是新手,反正你17的很多,可以从其他好的显像管拆下来换上试试看阿

网友:
查G2 2次电路 等等关键电压

网友A:
有没有高压,RGB G1的电压是多少    你的说清楚啊

网友:
哎,天天都在坛子里泡,没有找到在哪里查G2和G1?看来我是看得太杂了~头都看大了~

弱弱地问一下,在哪里查啊?

网友:
我把管座那半圈针都量了一下,第2脚60V,第5脚有55V电压,第6脚刚接上去的时候电压很高,红表笔一碰上,就听哪里卡一声响,电压接着就降为0,第7脚电压55V,其它的都没有电压,不知道对不?

网友:
你说的第6脚应该是G2,它是加速极,电压较高,应该用高阻抗的表来测,不然会引起过流保护。其他几个脚应该是RGB,还有G1的电压呢?

网友:
G1是哪根线?我在线上~

网友:
G1是负压,如果没有,可能是行没有工作..

网友:
刚开机时可仔细听一下是否有行起的高压声,看看行起了吗!看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
2252AU和1917坏了,换上后显示器的指示灯正常亮,灯丝也是正常亮的,就是显像管没有任何反应,OSD菜单也没有反应,漆黑,一点光亮都没有,

能说明2252AU和1917在什么位置,知道干什么的吗?哪个级之间击穿?我好替你分析电路。

网友:
什么都不懂,难教了。。。。。。。。。

网友:
从楼主的贴子看,他只说有灯丝电压和 视放板管座上有65V电压  我想那是视放板电压

其中他没有说行起没起振呀  如果行没有起振   那怎么会有OSD菜单显示呢
请楼主确认一下,行起没起振???

网友:
如果行起振了,那再来找G1电压,看它是多少伏
一般它是-30伏左右
这样  才会有显示呢

网友:
我在百度和本坛搜了,没有找到在哪时查G1电压,也就是说我还不知道在哪里量G1。麻烦各位老师费心了。

另: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亮,有高压,管子灯丝亮,管座后第6根线电压300V,但红表笔碰上就会自动降为零,同时灯丝亮度消失。
楼上一老师说的2252是行管,1917就接在他上边,同在高压包周围的一圈散热片上。希望我提供这些能对大家帮我判断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1917我觉得可能是场效应管,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

网友:
啥都不懂很费神呀!!
行工没有工作你可以看高压包的有一只脚出来接了一个二极管(此二级管是用来整流出一个负压的,也就是说这个二极管是反起上的)如果在这个二极管上能测出负压那就是说行工作了的.重点在视放,
如果测不到负压那重点就在行推动电路.

网友:
一般的G1板上标的都该有的,看样子不会是管坏。

网友:
管座的排列,弧形向外,从左向右(顺时针数)分别是G1、G、G2、R、H、H、B、空(接地),两个H其中一个接地。逆时针数到6,刚好是G2(你测到电压很高的)。

网友:
G1:-56V
G:61V
G2:电压很高(200V左右),一碰红表笔就降为0
R:58V
H:0V
H:6V
B:65V
空:地线

楼上的各位老师,我以前的方向反了,这下弄明白了,测试出来的数据,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从你测的电压看,行是工作了的,你这样做,你把G1的电路断开,然后用一个几十K的电阻,接到G1与地之间(人为提高G1的电压)看看屏是不是会亮,如果能亮,那就检查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我把G1的电阻取了,另接一个大点的,显示器亮了,全白,满屏有十多条斜线,然后我再把那个大电阻取了,接回原来的电阻,也亮了,不过亮度太高了,而且和刚才一样,也是全白亮的,均匀地布满斜线,说明管子是好的啊?这下再往哪下手啊?谢谢大家!

网友:
要像管发光是很简单的事情.      请你把管座的几个脚的电压测出来给大家说哈.   你说的太模糊.

网友:
应该是视放工作不正常呀。你把尾板上的芯片报上来。

网友:
TDA4886
麻烦再看看~

网友:
开机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高压的声音

网友:
把高压包的G2电压调高,看看是否有光,没有的光出来,CRT 坏,有的话,看看释放电路,估计释放电路出问题。

网友:
现在开机有光,全白(很亮),均匀回归线~

网友:
叫你检查视放呀,怎么不检查呢?

网友:
你写元件的型号以不写完整258750完整的是什么?
你测一下TDA4886的17、19、21脚的电压。

网友:
高压已经工作,G1:-30,查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如果没基础,就要先学了,你讲的不是蛮清楚,可见你知的不多,建议你送修吧。免得故障扩大,别人修的时候你看着。几大电路都要检查的,首先是300V电源。再查二次电源,你如果想试试,就试着把板子补一次焊试试。会用烙铁,别不去用哦。我师傅说,补焊能解决大部份的问题。呵呵。先去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换视放芯片,行正常工作了

网友:
有光,全白(很亮),均匀回扫线 .   你从行包上把加速电压调低点.

网友:
谢谢大家,这几天有事,今天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论坛,明天继续研究~

网友:
我从高压包上调亮度到正常值,可屏幕从中间向四周变亮,中间暗,反之也反,总之整个屏幕不是一个亮度.这下可不可以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呢?

出图像了,这是一大进步,就是还不能用.谢谢大家~

网友:
引起四周亮中间暗的一是检查一下消隐电路,二是包不良。但从没有图来看重点还是先放在视放电路吧。

网友:
开始忘了说了,显示器的显示图像正常的,就是亮度不对~中间暗,四周亮~

网友:
我们村停电半个月,来电了,换视放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2008-12-18):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高压,RGB G1的电压是多少    你的说清楚啊

先确定显像管发光的条件具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