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巴斯u系列 屏幕提示D: 5f08 5e02(求助)

楼主(2008-11-05):
各位师傅,有没有人能教我奥林巴斯u系列的数码相机 蓝屏,报错:5f08 5e02 具体怎样修理呀,我知道应该是对焦组件或是对焦排线坏了,但我就是找不到具体是哪个元件坏了,我的相机型号是:u-mini. 谢谢大家.

网友:
5f08 5e02 是奥林巴斯的镜头错误代码。

网友:
开机时,镜头有动作吗?没动作就拆开镜头,加电看看,会不会转,不会就是卡死。开机镜头有动作,随后出代码,就可能是排线,这些都是靠经验的,拆得多就知道的,,直到是镜头部分故障就好办了,大不了换镜头组件来试。

网友(2009-01-10):
镜头能伸出来的,而且屏幕上能看到模糊的图象,镜头自动伸缩几次之后就报错了.排线好像和镜头是一起的吧,能单独拆下来更换吗?

网友(2009-09-09):
应该是对焦组坏了~拆下镜头看看吧~估计对焦不回位或是不运作

网友:
照四楼所说,,第一.镜头能伸出来,,排除传动马达故障,,,能看到模糊的图像,.排除CCD损坏故障,,,伸缩几下就提示错误代码,,怀疑检测光藕坏,,,第二,图象模糊后提示错误代码,怀疑对焦组坏,,,一般情况来说,,,对焦组的异步电机损坏的机率很小,,,你可以用万能表打二极管档,,测量异步电机的阻值,,,一般为无穷大或600欧,,,如果无阻值才能判断坏,,,异步电机有四脚,,一般来说一脚和三脚,,,二脚和四脚,,,....如果测量异步电机无故障,,,请测量异步电机的排线,,,,,有可能为排线断,...

如果异步电机和排线均无故障,,,,就是到位检测光藕坏,,,,光藕的检测方法是..一般来说光藕有四脚,,其中两脚相连,,,另两脚独立,,,,用万能表打二极管档,,,用纸片挡住光藕的检测点,,,,查看阻值有无变化,,,再作判断,,,

以上方法如果有用,,,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