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烧坏 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8-11-05):
如题 航嘉电源 保险丝烧坏了 用什么代替呢?
电源

网友:
当然是用保险替代了。
不过一般保险坏了,基本都是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肯定还是保险丝,要不怎么起保险作用呢?

网友:
我用多股电线中的一股,但是估计它的融断电流是要些经验.

网友(2009-10-27):
保险烧了还得先查一下相关电路。没有其它损坏再换上保险。

网友:
一般的6X25的玻璃管保险丝如烧断,可用烙铁焊开两端,用灯头花线中的一根铜丝代用焊接即可。

网友:
保险都没有??
咋修电源???

网友:
用焊锡丝嘛,我的焊锡丝被人拿去当保险丝(市电)好多次了
最离谱的是:有次被人家把我60多的好丝拿去当铁丝棒东西,还给我说不结实
基础没有,别修电源,有危险的,拿什么铜丝代的,肯定还要烧,最基本的元件都没有,还搞什么维修哦

网友:
最后选用原规格保险管 用细铜线不可取 因为铜线熔断时间延迟 容易造成更大损失 谨记

网友:
保险炸了,后面一定有短路了

网友:
我曾经用电线剥出来的细铜丝代换过 !但那是手头没有保险管的情况下 应急之用的!

网友:
应该看保险丝的电流多大,再确定用多粗的铜丝代替。

网友:
雅虎
你不是维修的吧,怎么能有这么差的想法呢?家里的保险断了可不敢这样,小心防火。

网友:
我一般拨开花线 取其一二股焊在保险丝两端

网友(2009-11-26):
用5A 250V的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