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用哪种方法去漆比较好?

楼主(2008-11-05):
有时候飞线和修耳机线的时候,由于线上面有漆绝缘,上焊锡不方便,用砂纸砂的的话由于线很细经常砂断,用刀刮有时候也是如此,有没有更快更好的方法去掉上面的绝缘漆?谢谢!
飞线

网友:
打火机烧
太细的线也容易烧端

网友:
细线不去漆, ,用普通烙铁烙铁头先沾好焊锡,在桌面弄点松香,先放在松香里, 用烙铁头边刮边上锡,动作不要太猛.
我以前就是这样给49号线上锡的.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那种免刮的漆包线出售,直接焊接就可以。如果用普通的漆包线,在焊接的时候,多反复用烙铁头来回使劲蹭几次,让线上好锡,在焊接就可以了。不过这种办法只对较细的漆包线才好使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