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M9WE15雷击电源,求贴片电源块型号

楼主(2008-11-05):
长城液晶M9WE15雷击电源,贴片集成电路揭盖,看不到型号了,用6841代换,不好用,谁知道用的是什么贴片???
长城

网友:
大家有空时把203D6,SG6841,LD7552,FAN7601,TEA1530的实际应用电路图画下来,对常用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应用电路熟悉了,再遇到芯片烧毁没有型号时就容易判断多了.

网友:
你只说显示器型号 也不好帮你,
一个型号的机器 不同生产批次,用的电源也不一样,
你要看你的电源板上有代码

网友:
MODEL NO:CGCPOM9BG4 REV:111
MODEL NO:CGCPOM9BG4 REV:611
我知道有两种板子 前一种设计的不好 现在已经不用了 现在都用后一种了
两种方案都不一样呢

网友:
MODEL NO:CGCPOM9BG4 v412
外围检查过好多遍,6841换了,场效应管坏了,221贴片电阻坏了,S极电阻断了,烧焦了看不到大小,用1; 4.7; 10欧代换,都不能正常工作,光耦和431也代换了,12V跳动,接上负载电压就跳到15--16V然后保护,一直这么循环

网友:
S极电阻凭经验应该小于1欧姆的,可以用0。22的试试,大了肯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换0.22电阻,12V 5V都没有了

网友:
s极电阻没那么大的,最多0.39欧

网友:
1.5~2欧的电阻 共5个贴片电阻

网友:
贴片已经查到ob2269cp,就差S极电阻了
[
]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不能用6841直接代换,需要更改电路,一共修改了3处,S电阻用0.22 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2009-06-03):
兄弟怎么改好的也不说一下,我用的是同型号的电源ICob2269cp。开关管用K2645。R9,R48,R7都坏了,修好后现在也是不接负载输出电压会在1V左右跳变。接灯管电压会到16V左右。5V只有4.6左右。能听到吱吱的叫声。显示不正常慢慢白屏。我想也是带不动负载。。不知道怎么改。请高手回答。

网友:
看来6841的代换功能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