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元件很多数字.是怎么理解的,如果要代替,应该怎么对型号

楼主(2008-11-05):
HIP6301CB LM2638 RT9221 HIP6016 HIP6601 LM2637 RT9602 HIP6018 HIP6302 L6917BD RT9231A HIP6004 HIP6620BAB KA7500B RT9222 HIP6521 SC1164 ISL6556BCB RT9238 HIP6501 SC1185 ISL6524 RT9241B HIP6020 SC1155 RT9223 HIP6017 SC1189...
主板的有些元件很多数字.是怎么理解的?,如果要代替,应该怎么对型号!找代替元件

网友:
能不能代换,只有找元件的PDF图看脚位是否一样。

网友:
新手入门里有大量的IC型号总结,下载即可,关于带换一般都同型号,如型号不同,引脚定义相同也行的

网友:
引脚定义相同..怎么查看引脚定义相同相同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问百度谷歌 不能是啥都有人备好了再来学吧

网友:
看元件的脚位定义就是要英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