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010

楼主(2008-11-05):
今天修一台HP的机器,刚开始待机0.01,不太正常,经查发现给1715供电18.5V的一个F保险和高管坏了,换后待机上到0.05.但开机电流就跳到2A,于是把1715也换掉,现在开机正常,但就是跑C0 B0这样反复的跳,不插内存跑D1 D2 ,这是什么问题,有时也跑00.郁闷啊,电流在0.6左右,CPU供电加焊过没用,哪位高手修过此类故障,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这种情况应该是CPU座有问题,压下试试,.其他的也压压..

网友:
检察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BIOS 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