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大家没有见过吧,谁帮我支个招~

楼主(2008-11-05):
一个16口HUB,停电后再打开,所有指示灯狂闪,不管接没有接网线都在狂闪,而且闪烁频率都是一样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同时亮,然后同时灭,然后再同时亮,同时灭,一直这样~

我拆开后,把电源板甩开,因为线路板上有个四针电源输入接口,一个12V,一个5V,两根零线,我找一个长城电源来接上,结果插上所有的线,也只有UPLINK灯亮。

这个故障怪吧,有没有人见过?谢谢回复的老师~

网友:
自已修好了,把UC3842AN换了个UC3842B就搞定~

哎~心情不错~

网友:
换完电源后HUB正常了没有啊?觉得你叙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
呵呵,我这个HUB是公司用的,只要不停电就一直用着的,从那次修了到现在,一直用着的,没有出任何问题!

网友:
好多时候真是菲名其妙呀

网友:
可以拿来当闪灯用

网友:
不错,我这有一个交换机也是这个毛病,改天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