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5855 行管能不能用5411或2527代

楼主(2008-11-05):
一台AOC 771S 不能显示,打开发现行管C5855被击穿,升压管虚焊
C 5855 行管能不能用5411或2527代

网友:
用C5411代替应该没有问题的。我备的件都是5411

网友:
可以的 用C5411或5929 都可以的

网友:
先看看两管的参数,参数接近的前提下换上去试机,换上后如果图正常,同时行管的温升不大的话,那就行呀。机器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嘛。

网友:
代换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温度"!

网友:
直接换上就得了,不过注意楼上提醒的地方!

网友:
5411行管可以代换好多行管,它是很好的管子

网友:
能介绍一下 5411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
呵呵 它们是可以直接代换的  给你份资料自己看看

网友:
541是电视机用的,不能代替。工作平率太低。

网友:
谢谢,我就是用的5411代的,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c5411和5387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