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FSP250-60ATV(PF)电路图

楼主(2008-11-05):
我有一只 FSP250-60ATV(PF)电源坏了,拆下检查,短接14脚与地时,风扇不转,测+5VSB电压只有2.8伏左右,不知如何修理。请高手指点。更希望有此
的朋友,能提供一份图纸。需要购买也行。我的邮箱是
GGZ55@163.COM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highlight=FSP250
二楼的。

网友:
这个电源型号和楼主要找的电源型号不一样 芯片脚数就不一样 但那张图上标的那只电容还是有的 而且我遇到过更换电容就恢复的电源 全汉的电源不怎么好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提供的电路图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但与我的电源不同,尤其是3511与3528的区别,我的电源用的是3528,而不是3511。不知3楼有没有fsp250-60atv的电路图,需要购买也行。谢谢。

网友:
我也在寻找啊 找到的话一定送给你

网友:
正在修一个带不动负载的,型号和楼主的相同,肖基特没问题,试试二楼图的电容看看,搞好再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 前两天修了一个换了几个电容好了 测了一下输出正常 但一上机不到5分钟又烧了而且还烧了板子

网友:
我这儿全汉电源很多啊,准备有时间了自己画一张电路图,这款电源的电容坏的挺多的,不过这款电源设计还是很到位的,烧板子的我还没有遇到过,楼上会不会有地方疏忽了

网友:
我是还了电容后 测了下各路电压都正常 我就没有再试了 直接就上了板子 结果不到5分钟板子上就暴了个电容 电源也废了 我估计是电源+5的取样出问题了 导致电压突然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