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开机老烧K2645 应该怎么查?

楼主(2008-11-05):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17CRT 故障是不通电 拆机检测出 保险还有K2645挂 查周围元器件 似乎都没有问题 换了一个新的K2645 上去 通电 保险和K2645又挂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2645的DS脚直接短路 拆下测线路板 又是正常的 。。。 我想可能是某些接地的元器件性能不良 请高手指点一二
显示器

网友:
补充说明 。。 在不装K2645的时候 通电 发现300V电容 只有179V电压 然后过了大约1分钟 就降到0V 无交变250V电压输入

网友:
现在300V 不知道怎么的 又有了 通电几分钟没有电压下降的迹象 但是仍然不敢装K2645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再烧掉的话 就要进货了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是什么电源模块,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楼上的 电源IC是3842 换了一个上去以后 通电测试 指示灯亮了20秒 之后 2645和保险再次挂掉。。。。。。伤心啊

网友:
更换s极对地的0.22电阻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才能装开关管试机.
1\不装开关管,300V电压应正常.
2\直接换掉3842芯片,并仔细开路检查3842的6脚外围元件.
3\用0.22欧换掉开关管S极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的 300V 现在是正常的 38426脚外接了一个48欧电阻和二极管并联 电阻和二极管都是好的 6脚有1-2V跳变电压 至于0.22的启动电阻 我没有找到 这个接到哪个位置的?

网友:
如果说是在S级 这个板子上面没有这样一个电阻

网友:
启动电阻已经找到 S级是接地的 这个电阻的阻值在2.6左右 不正常的话会烧2645?和保险?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启动电阻上去 在没有接2645的情况下 通电 发现启动电阻冒出一阵白烟 拆下测阻值 只有0.13欧 这还 能用吗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都是好几十K的大阻值的电阻,应该不会冒烟吧,是不是你选错电阻了,开关管S极对地应该有那小阻值的电阻的,好好找一下。还应该检查一下尖峰吸收回路中的元件。
[
]

网友: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现在又开始掉电 从250V掉到0V 其它故障依旧

网友:
老大那个0.22的电阻是保护用的.....
你先学下3842的基本电路了在动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search.php?searchid=167&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

网友:
3.6.7脚外接元件检查一遍

网友:
断开保险管,接只灯泡,测一下动态电压(不接开关管),测一下电源模块的动态电压

网友:
换换300V的滤波电容,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损间损坏的话,重点查一下3842的第6脚电路

网友:
滤波电容只有179就不对了.看一下整流是否正学

网友:
开机就烧东西,就是严重短路了,你还不停的上,有多少就能烧多少,你都没搞清楚3842是干嘛的,让我想起我第一次修300V电路,我都修了三个多小时。
线路跑清楚才开始检查有没有坏元件,你不接电,先测电源两端有没有短路吧。整流桥,互感滤波器,消磁电阻,3842,开关管,大电容。这几个大的元件先检查,如果没问题,再插电,不开机,先测下电压,别急着开机。看不开机保阻炸不炸。
看你烧的,我都心疼了。如果以前没学过,建议报个显示器远程培训,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