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082通病

楼主(2008-11-05):
在论坛里找了一下MS的通病,但是没找到MS-7802的,正好手头有一块客户拿来送修的主板。
故障:拿来时看到坐标EC59  在NB与网卡插口的中间的一个 1000V  6.3U的滤波电容怀孕,换上后问题依旧,上775负载测量无核心供电,无时钟电压,手触摸任何芯片都无发热,不知道有没有这款故障的通病,特来求一下思路。

网友:
你到底是要 7802 还是要7082啊

网友:
算了 ,别人当天就把机器拿走了`,我汗`,换了个主板。

网友(2009-11-14):
目前我发现的有 不跑码 当25 开机自保比较多些,多数换mos 刷bios 桥坏的很少见

网友:
并不是每个型号的主板都有通病的,只能按通用维修方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