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的478板子独显认不到USB 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08-11-05):
把前置USB线插错了。线绕了,会不会把主板的USB控制芯片烧了。。。。现在插U盘一点反应都没有。应该找那一个芯片!!

网友:
3.3v的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
后置USP有没有坏??

网友:
估计不会烧芯片,只会烧供电电路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1:检查USB供电
2:测量USB DATA信号对地电阻值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线路上的电感烧了,找到换个就OK了。

当然标准过程还是要量USB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看一下usb5v供电,和 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
现在插U盘一点反应都没有....可能U盘坏了,这种很容易坏U盘.对于南桥可打USB对地阻值,PCI-A14是不短路....看桥坏否.

网友:
你加一张外置usb卡

网友:
查USB供电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