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菲利蒲液晶器显示问题

楼主(2008-11-05):
求路过的高手帮忙:17的菲利蒲液晶器型号170V7,屏幕中自动跳出亮度调节并调至最高100,按调节至80后,只要松手又回到原来的100,换按键后正常.
现在客户又打电话说,按OK键,显示"OSD菜单锁存"不可调,请问怎么解锁?
解锁

网友:
继续求助:是不是按键旁的电路有问题
按OK键,显示"OSD菜单锁存"不可调,是不是需要解锁?还是按键旁的电路其中的电容,电阻有问题?在下先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按OK键 15秒后解锁 反之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