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维修求助!

楼主(2008-11-05):
一块翔升金雕战斗版5200双128显卡,故障是不亮机,风扇能转。我测得其电源管理IC 的13脚为12V,4脚为5V,在其下方有对MOS管(APM2014N),上管电压为:D:3.25V,G:5.6V,S:1.53V;下管电压为:D:1.53V,G:2.15V,S:0V;在板子的右上角也有个MOS管(60N03S)D:3.25V,G:4.58V,S:2.74V.
        想请教老师这些电压对应什么,是否正常,我还应该测那些?

网友:
没人教我啊,自己顶起来~~~~~~~~~~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网友:
再补充一个:显卡后面有个3055:D:5.07V,G:4.71,S:2.64V

网友:
有没有老师来解说一下啊~~~~~~~

网友:
这个值是正常的。一般1。5V是核心供电,2。6V是显存供电。

网友:
楼上的老师那我的显卡不亮还应该查那些?

网友:
奇怪了,好象我摸了下晶振,这块显卡又亮了,反复开机没问题,进系统也一切正常,难道是晶振潮湿了?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