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LG显示器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08-11-05):
LG显示器,型号T17LG-0,17寸.供电IC3842,视放板上有三个IC: LM1246DDC/NA,LM2470TA,LM2480NA,另还有一个CPU,就是这么多IC了.故障为:开机有高压,然后看到画面闪一下就黑屏了,跟着绿色指灯闪烁,最后灭了.现测得各脚电压都比在板上标的电压高.例如80V测得85V,50V好像53V,总之所有电压都高.现已换了前级视放IC,故障依旧一样,无思路,求高手指点.
(补充:此机送来时只是偏色,我将此机拆开,视放板上加焊后,开机正常显示.我以为好了.就将它装起来.维修时是将它倒放在桌面上的.将它正放后,画面就开始闪,好像接触不良一样,但已检查无虚焊.后怀疑数据线不良,测过也无问题.开机时我将数据线摇几下,它就闪得更厉害了,最后画面都是条纹,接着就黑屏了.现在都是开机画面闪一下就黑屏.)

网友:
三基色电压是多少?

网友:
出现新情况,求助!

三基色都是45V左右.我怀疑3824坏,换了,开始故障一样,后来绿色指示灯不停闪烁,并听到吱吱响.但3842第7脚供电电压12V左右,但不停变化.测CPU供电脚只有2.5V,B+没有电压输出.我换回原来的3842,故障一样.现在就是绿色指示灯不停闪,听到"吱吱"声响,请问应该如何修?在线等啊,急啊!

网友A:
补充情况

补充一下,还有我量高压包引脚那里,它标着-160V,40V,400V的引脚,但我用万用表,这三只脚都是对地短路的.供电脚怎么会对计短路呢?是我的高包坏了吗?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标着-160V,40V,400V的引脚,但我用万用表,这三只脚都是对地短路的.供电脚怎么会对计短路呢?是我的高包坏了吗?求助!

你是怎么量的这三个脚,如果是量的高压包上的引脚,就直流而言肯定是对地阻值很少,你要测一下B+脚,要不然你带个假负载试一下。行管坏没有等等。

网友:
检查以下尾板上的地线吧

网友:
就是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B+是有阻值的,没短路.对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高压包是否挂了.我用指针万用表量也是短路的,用R*10档.行管是没有坏的.量过了.另现在首先是电源部分问题了.开机绿色指示灯老闪,CPU5V供电只有2.5V,3842第七脚供电12V左右,但不稳定,不断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在线的话,可否回答一下啊,急啊!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啊!

各位大哥,怎么没有人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啊!没有人说一下具体的方法。现在故障是开机看到绿色指示灯闪烁,并听到“嚓嚓”很微的响声,CPU各脚有供电,都是2.5V左右,而且不稳定。而且我断开12V.5V的供电后,CPU仍然有供电,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可能有二极管或管子击穿了,导致电源有对地短路的地方,才使电源不能启动的。

网友:
情况又有变化!

没高手指点,只有靠自己了。指示灯的问题已解决!是因为B+调整管坏了,管子是10N20C,场效应管。G极和D极之间短路了。所以引起电源保护。但和S极间没短路,所以量对地阻值没发现问题。现在电源是稳定了。但50V没有升压。现在测过二极管、升压电感等没问题,测得调整管G极到CPU的一只脚(B-DRIVE)这间的元件没问题。测得CPU这脚的电压只有0.1V,用示波器量只有微小的波形,就是说没有脉冲或脉冲不足了。量过CPU各脚的电压,很多脚的电压都不正常。供电脚有5.2V,还算正常吧。再检查过CPU周边的元件,没发觉有问题。没办法,只有更换CPU了。这可是56脚的LGM41B-030C-007,现正在等货发回来更换,等待中......

网友:
情况有变化!

换CPU后,有高压了,画面也有显示了,但只有一屏的横线,查行消隐电路,发现高压包标着-160V,40V的两脚都是0V,沿着这两脚查连着的元件,没有发现坏的东西,看来只有换高压包了。唉,真是难修啊!现正在网上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