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不开机

楼主(2008-11-05):
开关脚电压才0。2V,无法加电,接住外电,久一点,有时就可以上电!可以上电一切都正常了!我想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但是不懂是哪个?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你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了,没电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容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电池有电哦,就是不懂哪个电容的问题~!这样不懂什么下手了,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