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太亮,不能调

楼主(2008-11-05):
一19宽屏液晶显示器,太亮,是神舟的,怎么修??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按键坏了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按建都会坏的

网友:
能把显示调的很暗,但是就象灯管太亮了一样,或是对比度调不上去一样,字看不清。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明白?
。太白

网友:
驱动板MCU程序可能坏,还可能是ADJ调解电路有问题,跑线检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控制按键坏了啊,打开SOD键,看能不能调,不能调的话就是坏了

网友:
按键能调,有没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进工厂模式下,调一下看看能否好。。。。

网友(2009-01-12):
你那是发白,不是太亮,
是屏有问题了。
屏的色度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