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死机

楼主(2008-11-05):
各位!我手上有台15液显。用长时间后关一下显示开关,有时候就不显示。指示灯是橙色。开关几次后有时候就能显示。还有就是用六七小时后就不显示了(指示灯是绿色)按开关没反应也就是关不了,必须拔掉电源。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驱动板哪儿的问题。(散热吗?)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联想15的液晶大部分是驱动板的问题,换MCU吧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