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650 进系统就黑屏 外接OK

楼主(2008-11-05):
DELL 2650 进系统就黑屏 外接OK   或者把驱动下掉也可以显示
更换过显卡版  问题一样 那位有这个板子得电路图 帮忙查下 是不是有什么信号转换 坏了
郁闷死
另外还有个DELL D510M/D600得 机器  屏幕上下闪烁 外接只要信号能出去就是OK得  有时无法输出外接信号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的问题啊

网友:
那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换了显卡版了 现象依旧

网友:
是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建议装个系统 不装驱动看会不会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就是高压板的事呀。要先确定故障在那一块再着手修。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的话,可以排除显卡的问题,
关键去检查笔记本显示屏的问题,比如高压,输入信号,连接线等问题。

网友:
测屏线两端的供电是否正常,查高压条,灯管是否坏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
如果在进系统之前LCD屏是可以显示的,那么高压和屏坏的机率是不大的。主板接LCD部份一般会有两根排线,一根LCD CABLA(屏线) 和一根 INVERTER CABLA(接高压板排线) ,主板到高压上面一般会有三个电压:主供电大电压(5V 12V   19V)  、控制信号电压(3.3V)、亮度信号(1V---1.8V)。如果是电压引起那控制信号出问题的机率是最大的,建议在进系统黑屏的状态下去量测高压部份是哪一个电压未送出再对证下药。
PS: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不过发现是不细心,拿FN功能键把内外接显示切换过来就好了。
       此外,此种情况並不可完全排除显卡的问题,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的确实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