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型号为ml59的高压板线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08-11-05):
TCL液晶型号为ml59的高压板线一端有三根线,且有两个红色的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望师傅们指点指点!照片发上来了,望大家看看。还有这个高压条连接的液晶屏幕是日本的制造的!在线等!
连接

网友:
这是四口高压条。 一根红线与一根白线构成一根灯管,那根白线是公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是这样子啊 明白了!谢谢丁枫师傅。
那我还想再问下,这个液晶是03年产的(日本制造)而现在四灯的很少,都双灯!为了节约成本,所以都改四灯了,是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现在大屏的都六灯,八灯或更多灯!

网友:
这是4灯大口 常用的是小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我晓得在,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