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PLD奇怪故障

楼主(2008-11-05):
型号:昂达915PLD
客户故障:说是进系统重启
查到的故障:CPU针脚歪了(本以为这个是简单故障)挑好针脚
                   查了无短路上电一查!!CPU核心供电,时钟都有,复位电压没有!查其它复位点也没有!!!
                   想先追一下ATX8脚PG走线,晕,拆了板上的座子发现没有走线可看,应该是在PCB板层里的!!!(ATX8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这板是不是有通病?谁有这个板的PDF资料,请发一下给我,ATX8pin的走向到哪的?

网友:
走过,路过,请别错过我的问题!!!!
这个板比较急,请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
看U座的针是否完全拔正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找到故障了,是南桥空焊!!

网友(2009-05-10):
我有一個客戶這樣的板也是這個問題、有時候重啟!
有時候正常進入系統、開始測試硬盤、有錯誤、換了一個新硬盤、還以為解決了!
客戶用了一個月、又出現問題了!好煩呀!還是跟原來故障一模一樣!開機重啟、反復N次後可以進入系統了!
拍一下機箱又斷電了!這是什麽鬼問題?以為是電源、換了電源還是一樣!
難道真的是樓上朋友說的南橋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