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PE不跑码

楼主(2008-11-05):
测得CPU,1.75V内存1.25V,2.5V,桥供电均正常,I/Q83627T-HF换过还是不行,先用手压CPU座还是不跑码(BGA的座子),就刷了一下BIOS还是不行,然后压着桥也不跑码.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等待高手回复
打过桥是好的...CPU也支持该板....跳线也是正确的

网友:
手压不一定就能判断BGA U座是否空焊
其他可能性都排除完了的前提下,可以加焊一下U座

网友:
我又先看了一下主板没有短线,就用CPU测试灯座测试多次,始终发现有一个灯不亮,这是开始没注意的,现加焊后测试灯全亮,上CPU跑码了,且能点亮,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