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11-05):
开机图象屏幕上很小。场也很长,能看到字,但想调菜单和鼠标控制什么的都有些看不见。
电源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就是二次电压才65伏,这是按的事啊?

网友:
你把 二次升压修好机子就好了

网友:
怎么个秀法啊?

网友:
明显是行高压不够,太低了

网友:
如果65v在高压包初级端测得:1)在高压包附近找到行管和逆程2级管等元器件看有无过热,也可能性能变坏,2)供电电压是否符合标称值,3)高压包本身问题,4)2次电源后端给负载供电电路有问题(如果有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二次根本没有去包的引脚,  输出14V,6.3V,-12V,80V,200V,20V,
80V直接去包的2.脚测得G1和G2的电压都正常(-30V,300V,  二次管采用的是降压式9634,它D极出去有130。140V的  但行管都没工作起来式的才20来V,B极应为-400MV的  实测有+的1.0V,行管C极线路也没有和包通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