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CD屏线问题

楼主(2008-11-05):
之前是灯管故障,由于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拆脱了,现在有亮线,有时候白屏,请问用什么方法能把LCD屏线接上去。??

网友:
自己试拆开看看能不能接上啊

网友:
求助,LCD主板与LCD屏(玻璃部份)。有什么方法接回去吗?没有断到,只是脱了。。

网友:
要用专用的设备才行的。

网友:
你完了 那东西一掉的话 必须专用设备才能接上 呵呵 一般碰上那种情况就是报废屏了